求救大神,华擎Z97不触发,通电后1117A稳压发烫

楼主(2019-10-17):
求救主板维修大佬,有块华擎Z97不触发,通电后1117A稳压发烫,南桥微热,开机无任何反应,但USB鼠标灯是亮的,是不是南桥挂掉了,测量1117A的中间脚对地是300,但另外一个1117A的对地是500,ATX通电后  1117A中间脚对比短路     还有USB  2 3针对地都短路  是不可以宣布南桥报废了   还是说别的电路元器件故障求教求教
(电脑出故障原因是朋友媳妇拔了下打印机数据线就这样了)

网友A:
对的,基本就是桥短路了

网友B:
usb在通信过程直接拔是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在通信过程直接拔是很危险的。

嗯  是不桥基本可以宣布报废了

网友:
我也觉得差不多  看来这些操作真需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基本就是桥短路了

嗯嗯多谢大神指导

网友C:
很多都是因为usb操作不当烧的南桥

网友D:
不是网卡挂就是桥挂,桥挂的可能在八成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都是因为usb操作不当烧的南桥

好的 多谢大神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网卡挂就是桥挂,桥挂的可能在八成以上。

这样我是不可以把网卡芯片焊下来 然后测试一下  如果还那样就能确定是桥坏掉了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样我是不可以把网卡芯片焊下来 然后测试一下  如果还那样就能确定是桥坏掉了是吧

当然哦,基本就是这样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哦,基本就是这样判断的。

好的 多谢大佬

网友(2020-01-07):
英特尔八系列以后的芯片很脆弱!我修到一块Z97的也是!无晶振电压不起振。而且是一个脚有另一个没有。IO没有工作波形所以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我是不可以把网卡芯片焊下来 然后测试一下  如果还那样就能确定是桥坏掉了是吧

是的。但你这个不是打雷后坏,网卡几乎无损

网友:
“ATX通电后,1117A中间脚对地短路,还有USB  2 3针对地都短路。”您是通电后测试的吗?

网友:
你这个不是打雷时坏的,应该和网卡无关,

应该重点检查打印机和南桥之间的通讯元件,

南桥微热不一定就损坏了,如果南桥短时间工作,温度就上升在50度以上,那么南桥挂的概率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都是因为usb操作不当烧的南桥

难怪 很多人遇到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在通信过程直接拔是很危险的。

我的主板在接通电源,待机S5状态的时候,绿线一直被拉至1.8v左右,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