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不开机,

楼主(2019-10-17):
不开机,大电流短路,2个电感发烫,刚开始己为是NFc发浪,用松香熏是电感,然后才是NFc发烫,电感左边靠近外框的电容阻值只有14欧,对不

网友A:
电焊不会导致短路

网友:
测量一下连接的电路吧,电感不会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焊不会导致短路

没焊过,拿来就这样

网友:
从图纸看,是Wifi短路,那Wifi模块要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