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M7105打印机亮红灯

楼主(2019-10-17):
(图片)

网友:
可以找相关说明书,上面可能会有说明

网友(2020-03-02):
开机就亮
一。看硒鼓芯片,或者换硒鼓
二。在看加热组件有没有加热,灯管有没有阻值
三。就是主板那个程序芯片被蟑螂腐蚀了,导致的红灯

网友:
一般都是先换了芯片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