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重做cpu开机100毫安

楼主(2019-10-17):
本人小白,今天重装了一下6代cpu 装好后开机定100毫安(只装了下层),正常应该电流表跳变才对啊,装好后万用表打了cpu供电阻值正常。老师们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修机只会看电流,不会看毫安

网友B:
没装好呗,这样事情见多了

网友C:
连电脑看一下会不会DF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电脑看一下会不会DFU啊。

不联机。板子是开机的id板,重装之前是好的,快克2008 330度风速40吹的,不会是cpu吹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装好呗,这样事情见多了

谢谢,再重装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修机只会看电流,不会看毫安

毫安就是电流啊

网友:
再装上上层

网友:
连电脑看一下会不会DFU啊

网友:
硬盘装上了吗。如果是原机硬盘。只装下层不装上盖。会出现找上盖电流。不装硬盘电流不会跳动的。定住是正常的

网友D:
不联机肯定是没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联机肯定是没装好了

装好了啊,装了好几遍了都一样,怕是cpu吹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