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REV.2.03 另一类故障 坚持,坚持直到最后修复

楼主(2019-10-17):
本人经营着一家电脑店不知不觉也有数年了,在这些年里头也积累了不少电脑维修经验,都是自己瞎摸索!当然在这期间买过不少书,比如《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等,也在网上买过不少电脑维修教程,从一个无知者慢慢对电脑有了一点点眉目了!有时我总感觉修电脑里头学问博大精深,要学的内容还很多很多..............
     言归正转,现在请出今天的主角 ASUS H 61M-E REV 2.03  这块主板也是客户修主板,换了新板把这块板扔在我这里的,按理我该把它当费板卖掉,你们可知现在H61旧板能卖多少吗? 几次那些收电子垃圾的过来出我70元一块我都不舍卖掉!就是因为这个不舍得,坚持再坚持!结果被我修好了!
此板的故障是能触发,屏不显示!好了,第一步,查内存供电1.5V 正常,桥供电1.05V 总线供电1.2V  1.8V锁相环供电,CPU供电1.2V全有,供电正常,我接着测PCI-E A11 复位3.3V  时钟A13 14 脚 都有0.4V多,时钟全部正常,就是不亮屏。这让我维修进入了困境!感觉这种板最难搞了!
  这种问题在我脑海里就是总线坏。或者是bios问题!接下来我重心就放在 8脚bios 上面!测得1 2 7 8脚 都有3.3V   3脚无电压!这时我总感觉3脚无电压不正常,从网上找到了这块板的点位图发现他是由3.3V经822排阻上拉!总感觉不对,应该有3.3V才对,于是我就满怀信心的拿起风枪把那822排阻换了,心里充满着修好的期待,迫不急待的去触发主板。结果让我很失望............故障依旧  于是我就一个劲想呀,这个点除了这个上拉,就是直接进了南桥。会不会是南桥坏了,拉低了这个脚电压呢。于是我用二极管档去测南桥这边的对地值。好像有300多,这也正常呀,南桥没有知路呀。于是我就放弃了自以为找到的那个故障点 bios wp# 对它的排查! 重心转移到bios  。我没有示波器,也不知CPU有没有读到bios 信号,也不知bios有没有发出信号给南桥呀!于是我就取下bios测一下在没有bios情况下电压有没有变化。测了之后还真有收获,bios123都有电压,3脚会由高到低。于是我就怀疑是不是bios程序问题。在网上找了好几个bios,据他们说都点亮了机子,于是我就下了好几个过来刷,刷了好几个都没有结果。这时我的心是冰凉冰凉呀!
  实在是没有办法,先看看网上有没有类似故障,查到第一个,就是写着什么内存一直报警,是S_SMBCLK_VSB 这个信号到南桥断线,补好就OK,我于是也把我那久违报警小喇叭接上,触发也有嘀嘀的声音,我以为碰到和网上一样的故障。是不是捡到宝了!于是我就迫不急待的去测S_SMBCLK_VSB 这个信号到南桥是不是通的,经过测试很遗憾。是通的没有断线。有内存报警,在你看来是不是怀疑问内存条件不满足导致呢?对,我就是这么想的,于是我去测内存总线电压,内存VTT,内存,都有电压。一点不差!我又想会不会是内存电压出来了,但出现了供电不稳而识不了内存呢?于是我又出测内存供电MOS管,在主板上测得,内存供电下管GS极能导通,按理说只能S到D能通,但G  S能通是不正常的,于是我以为找到了,欣喜的拆下两个下管,再测一遍,取下来就不通了!看来是我错怪这两个管了!于是老老实实又补回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是很难熬,没有修好这块板总是心里有事一样,吃饭都不香。我又怀疑是不是内存的数据线地址线出了问题,我找来了DDR3的假负载,测得有几组数据对地很低,接近短路,于是我就宣判是总线问题,此板没得修!!!!!!!宣判了
   又过了几天,我没事还是在想这块板的事,拿出来再看看,刚好手上还有一个H61的主板,也打打它的内存数据线值,也是一样,有几组对低值也很低发现位置是一样的!这时才醒过来原来上次是误判!接下来还是把心事放在bios 上了,我就怀疑是这个 bios坏了,刚好手头也有一块华硕的主板bios型号是一样的,于是我就取下他的bios,刷了下载过来程序,没有想到是,亮机了!我是高兴的呀,无法形容,心里比喝蜜还甜!于是我就收起来,碰到合适的人卖给他!!!
  时间很快就到了2019.10.17号上午,有一客户拿着他的旧机子到我店里,说没有系统,我测了一下,是读不到硬盘,我于是就把前些天修好的主角H61M-e 推给他,我报给他加CPU G530一起两件 280元,他网上查了一下价,还好,H61网上也在卖200多,他也欣然接受了,我换好主板,给他进了PE,导完系统,再重起机子。悲剧出然了。主板又回到了嘀嘀嘀报警声!!!我的天呐,现在做一个生意我容易吗?????我心想好容易一个生意过来不能让它搞砸了!!!接下来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这个主角取下来,换了另外一块好板给客户!!!此板还是没有修好,有待研究呀!!!各位看官,你如果是位高手会是判断哪里故障呢????
我始终怀着坚持,再坚持,不放弃的心态!重新理一下思路!这板子能修到点亮,bios程序肯定是好的,但是内存报警,肯定问题就在内存上面!我就查了一下与内存有关的条件!打开点位图,凡是与内存有关的信号,都不放过都测一下,当我测到drampwrok时有1.5V是内存电压上拉,听到清脆的嘀一声,应该是开起来了,我立马接上屏,果然亮机了!哈哈哈,我笑了!终于找到你了。在一块料板找到一个1K的电阻把那内存上拉的电阻换下来。开机亮机,这次不吃亏了,专门测试几个小时OK   一切正常!!收工。之所以我要把它发表一下,一是我自己都佩服自己不放弃,坚持再坚持的精神!第二,希望能帮到大家给我们这些维修者一点帮助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少走弯路!第三 发贴不容,为了此贴我专门在店里加班到22:13分望觉得有用的帮我加加分!多谢大家时间紧有不对的地方望大家指出

网友:
多谢大家的理解,支持!!欢迎推荐!

网友:
此板有一些小细节,要注意,后面回想了一下,做的不好的地方就是,我把DRAMPWROK上拉电阻,在取完之后没有顺便测一下时钟,复位,pwrok 等各大条件情况,就焊接上去了,主要原因还是心太急了。以后注意了,找到原因了也要多搞搞。看看缺了它会出现哪些问题!!!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楼主,刚好我手上有一个一样的,请问一下是那个位子的电阻,拍个图片看一下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刚好我手上有一个一样的,请问一下是那个位子的电阻,拍个图片看一下了,谢谢

bios   左上角那颗  1.5Ⅴ上拉,最好两边量一下电压是否都有1.5V 再换

网友:
先弄点积分,然后在家中

网友:
最新报道,此板早上论坛里有人问哪个电阻,我上传了照片后再次点主板,发现此板时亮,时不亮。后来手摸25兆晶振每次都能亮。怀疑25兆晶振老化。故障排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刚好我手上有一个一样的,请问一下是那个位子的电阻,拍个图片看一下了,谢谢

你如果电阻没问题,换25兆晶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电阻没问题,换25兆晶振试试

换完25兆晶振后,试机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左上角那颗  1.5Ⅴ上拉,最好两边量一下电压是否都有1.5V 再换

谢谢楼主,主板没好,不是这个问题,但还是要谢谢楼主的热情,认真的态度

网友:
做事情,就是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一般这种板子直接换板子,废板还能卖70呢

网友:
开维修店的经历与写的贴子很有我当年的范,楼主可以加QQ群193882078一起学习与探讨

网友:
坚持而不放弃,真是成功来之不易啊。与君共勉,不放弃。

网友:
兄弟我也好几块你这样的板,一样的故障,但没你的那么好的运气,DRAM_PWROK是一个很重要信号我一开始就测了没问题,但是都没修好。不知如何是好啊。不过你也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