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大神iPad5 a1474不显示,屏幕背光亮,有声音。

楼主(2019-10-17):
IPAD被小孩摔了。触摸屏碎了,最开始正常显示。不能触摸。就自己动手淘宝买了触摸屏换了,东西都装好了。开机发现屏幕只有背光亮了。开机有声音出来。滑动关机(盲关) 也没问题。研究了两天。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图上有圈出来。
请教大神,那个小东西重要吗,怎么装回去。

网友A:
排感掉了,短接就行,
左边短接右边,一共两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感掉了,短接就行,
左边短接右边,一共两条线

这个触点是上下排列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感掉了,短接就行,
左边短接右边,一共两条线

可是我看了。主板上这个触点是上下排列的。也可以短接吗?

网友:
可是我看了。主板上这个触点是上下排列的。也可以短接吗?

网友:
你查下电路图就知道了 这个电感应该是高清数据接口掉了后的问题就是背光亮不显示图像 可以短接的

网友:
就手机这样子看图片,把那四个点,两个两个连在一起就行了,连好之后是这样子的=  从左到右连。这很明白了吧。

网友:
就是不懂啊!所以来找大神问问。本人完全菜鸟

网友:
搞定了。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