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待机偏高,不触发

楼主(2019-10-17):
联想G500本本,按开关无反应,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5A,待机偏高主板肯定有问题,拆机过程省略,板号:LA-9631P.拆开裸板接可调电源待机还是0.05A,手摸3V待机芯片PU401发热,断电打对地值,5脚线性对地值3,查图到了EC,还有声卡芯片UA1,先拆声卡芯片,还是对地很小,又折下EC后,对地值恢复400左右,EC是KB9012A3,还带程序,有点麻烦网上订了个剪板的EC,收到后装上EC再测对地值也正常,再接上可调,待机还是0.05A,3V线性正常出来,但芯片还是发热。PWM电感后端只有0.45V怪了,后来经过详细排查,3V的PWM电压从PL402电感出来后经过PJ401隔离点给后级供电,断开PJ401后再通电测试仍然不出3V的PWM电压,PJ401后端打对地值425左右,通电后有0.68V左右的电压,怪了,电感都没发出电压经跳线点过去,这个后端的0.68V电压从哪里来的呢,打对地值也正常啊。连上隔离点后再通电,测试隔离点电压被电感前级拉低到0.45V,看来不是3V待机芯片发出0.45V的电压,是后级的0.68V电压被拉低一样,就到了这里就把我搞晕了,一直纠结这里是不是出了问题。感觉PU401也有问题,没料板又下单买了这个芯片,买回来装上还是这样,确定焊接没问题,然后详查芯片外围电路,都正常。主板小元件都没位置号,很麻烦靠跑线来查。没办法了搬出神器示波器来打一下电感后端波形,发现3V电感后端通电瞬间有平稳的波形,大约10MS后掉了。再打5V电感的后端也是这样。暂且认为芯片好的,又怀疑EC有问题,或是程序有问题,因为EC得到待机电压,检测到适配器输入脚也正常,但不发出信号开启3V的PWM电压。然后又下单从另一家订了个剪板的EC回来。装上仍然和以前故障相同。怪了,不可能买两个剪板的EC都是坏的吧,于是详查电路查来查去也没结果,感觉芯片能发出瞬间的3V波形,且波形平稳,但发热还是不正常,于是再次网上下单买了PU401的3V待机芯片,装上仍然老样子,前前后后已经用去一周。都没耐心来修了,但仍然不死心,特来请教一下大神,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指点一下维修思路。文字思路整理有点乱,请勿喷。

网友:
请各路大神给指点一下维修思路吧。菜鸟在此谢谢了!图纸LA-9631P论坛有,我就不重复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 几年钱 我修过你这个主板 是PCH_V5REF_SUS 上面有个二极管击穿,导致传电了。你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你 ...

大神,这个主板的3V和5V待机芯片是分开独立的两个芯片,现在主要是3V的芯片发热。查不出来,还有就是3V电感后端隔离点断开也有0.68V左右的电压不知从哪里来的。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 几年钱 我修过你这个主板 是PCH_V5REF_SUS 上面有个二极管击穿,导致传电了。你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你 ...

桥背面两个,D1和D2,桥那面也有一个D29我特意测了一下,正常!

网友B:
断开LDO输出脚还发热吗?
看波形感觉重点还是线性后级的滤波电容,5V线性的后级也可以查一下。
如果是那种触发前不出3V的机器,测下CMOS电压,再插上大电池试试。
另外芯片有没有被上家换过,8208的ABC不通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自举不足 顺带测下下管

网友:
测量一下3v待机电压EC发出开启信号了吗如果发出考虑3v工作条件正不正常用示波器测一下,没有发出EC有可能不好用

网友D:
5V一路有问题也有可能会导致不出3/5v的, 先更换3/5v电感后的有极性电容吧,然后更换上下管

网友:
有时候还是要怀疑一下芯片质量,网上的芯片真的是一言难尽  我现在尽量找拆机的

网友A:
记得 几年钱 我修过你这个主板 是PCH_V5REF_SUS 上面有个二极管击穿,导致传电了。你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你找下这个二极管 是不是打穿了。。

网友:
电压信号方波没有问题

网友:
还是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波电容

网友:
大神说得这么详细,而且用示波器测出后端有短路来了,厉害厉害。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样看这种图,要怎么样才能调出这种看过程的来?

网友E:
待机偏高基本都是漏电短路引起,哪里有温度找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LDO输出脚还发热吗?
看波形感觉重点还是线性后级的滤波电容,5V线性的后级也可以查一下。
如果是那 ...

芯片我换了两次了,都是从网上买的,应该不会两次都买到坏芯片吧,另3V线性对地值400左右,主要到了EC,还有声卡,线性电压有3.26V没被拉低,应该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自举不足 顺带测下下管

这位同学请注意,这个3V待机芯片是集成了上下管的,外围电路跑线查了,都正常,不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偏高基本都是漏电短路引起,哪里有温度找哪里

用手摸,就只有3V待机芯片发热,打对地值都400左右,实在查不出哪里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一路有问题也有可能会导致不出3/5v的, 先更换3/5v电感后的有极性电容吧,然后更换上下管

这块板上3V和5V电路电感后端用的都是贴片无极性电容,测量没问题,芯片是独立分开的,集成了上下管的。你可以查看一下图纸就知道了。我实在是没招了。

网友:
感谢楼无私的精神,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MAINPWON_R信号有问题,出来还没平稳就掉下了,而EC-ON还持续了十几ms才掉下去。请教一下高手,这个MAINPWON_R信号有问题,是EC的问题,还是程序?

这个是桥的问题导致掉电

网友:
对比3  5哪个线掉电还是同时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有点进水烧的吧

没错,这板拿来时是有些进水的,处理之后看了一下,3V芯片周边详细检查了也没掉件缺件。外围电路正常

网友:
我看了好几个的帖子,都没图这样还是难搞,所以我上图来补充一下,方便大家碰到这些问题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