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不够长或中途断了能够接续吗?

楼主(2019-10-18):
网线不够长或者断了怎么办?
在实际项目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网线短了或者中间断了,重新布线的话显然比较损耗成本和人工,那么该如何解决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下。
一、缠绕接法

网线也是传输的电信号,所以网线可以像电线一样手工接。最原始、最简单、最粗暴的连接方式;将网线中的8芯线分别剥线,每一芯线拧结实就好,两根相同线序的网线相互缠绕在一起,并通过绝缘胶布进行缠绕。

当然肯定会有人问到,此种效果怎么样?
虽然网线这样缠绕在一起,但毕竟网线是传输数据的,它与电线传输电流是不一样的,所以信号的损耗和干扰会比较大,所以缠绕接法也是稳定性最不好的一种一种延长方式。只适合应急或临时检测时使用,不适合长期使用。

二、接线子法

在网线的使用中,时间长了,难免会发生折断或者被老鼠咬断等情况,如果断了,通信人员是怎么做的呢?

可以使用接线子,将8芯网线连接起来,它是宽带维护使用比较多的一种连接方式,常用于网线被老鼠咬断,局域延长的场景;易于实现,仅仅需要将网线两端插入转接子并固定即可,百兆网络可以只连接1、2、3、6四芯铜线,千兆的话就需要8根网线都连接起来。

所以最少需要准备8个转接子(接线子),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但是有些注意事项:
将需要延长的网线两端剥开,露出3-5公分即可,需注意网线有颜色区别,连接时需一一对应进行连接,不可乱连。

三、连接头法
也可以使用网线连接头连接,把不够长的网线一端做好水晶头,直接插到连接器上。另一端,再用水晶头连接另一条网线。使用连接头,解决网线不够长的方法简单,成本也不高,可以说连接头方法是最简单,也是比较实用的方法。

四、焊接法
焊接法,其实第一种缠绕法比较类似,网线不够长理论上也可以用传统的方法焊接。把网线中的8芯线,分别焊接,颜色一定要匹配。相比网线连接头这个方法而言,焊接技术要求高,而且要有专业的焊接工具。这种方法不建议使用,一是因为一般人不会带焊接工具是;二是因为操作麻烦,对焊接工艺要求比较高;三是因为效果一般。
补充:
上面四种方法,网线连接头方法最省事,直接接个接头就是,而且很实用。当然接线子的方法也是非常不错和稳定的,这两种方法在实际项目中解决网线不够长的问题应用的较多。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一根网线的传输距离为100米,实际传输距离大约在80米左右(视网线质量而定)。如果用焊接和缠绕接法后,网线的传输距离会缩短,所以这两种方法使用的比较少,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