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1205哪个是对的

楼主(2019-10-18):
11.0.0.1205哪个是对的都是傻版本的

网友:
6M的商务版,2M的是个人版,请与原机保持一致
LP是笔记本低压U
H是台式或者游戏本那种U

网友:
原BIOS丢MEA里看是怎样的就用怎样的

网友:
全部都是对的,问题是你用做什么机器,原机器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