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开机掉电 鑫智造助我秒杀

楼主(2019-10-18):
接老客户一块主板 开机一直掉点重启 测几个主要供电都有 掉电重启时间不确定  主板有轻微腐蚀现象 而且同行已经处理过了 我可以排除Bios故障  感觉是有信号方面的问题!开始仔细查找外观可能出现的位置 许久 无果。

找找图纸  看看上电时序 中途被打断了......回来做在电脑旁 打开电脑看到鑫智造 我靠这么清楚的图

对号入座一分钟找到故障大概位置 开始了”靶向治疗”

开始表针一阵狂戳很快找到敌人 小电阻腐蚀了一头 换下电阻开机!

网友:
技术不错,支撑下!!

网友:
修电脑讲究佛系,找不到原因硬找的话,不仅不能解决,反而会更头疼..修不好放一边,过一会再来看,运气好一下就看见了,或者一下子就来了灵感.

网友:
对于初学的我很大帮助

网友:
稳,技嘉有很多是用久了供电出问题,重启转停,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
这时序牛X,鑫智造活广告

网友:
思路清,技术硬

网友:
鑫智告图纸确实实用

网友:
猛的不要不要地

网友:
我就是来骗点积分

网友:
反正能修好就行,管他呢,哈哈,腐蚀不明显的话一般挺难找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卡 能用就是开机一会儿就黑屏   只有重启才能显示

网友:
紫色数字是对地电阻的意思吗?

网友:
能借会员用么?

网友:
曾经把维修当赚钱工具。现在把维修当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