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的酒精可以洗主板吗?

楼主(2019-10-18):
如题,75%的酒精可以洗主板吗?

网友:
水洗的都有,烘干

网友:
酒精不洗过,,只是用于局部擦擦。。用洒精洗主板,那得需要多少酒精呀

网友A:
不行,擦一擦倒是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擦一擦倒是可以

就只是完成焊接后擦洗一下,可以么?不想用洗板水了,有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只是完成焊接后擦洗一下,可以么?不想用洗板水了,有毒。

稍微擦洗一下维修位置是可以的

网友:
一定要烘干

网友:
特别脏的主板,直接扔水盆里面泡。太阳底下暴晒晾干就可以了

网友:
95哦  淘宝买

网友:
Hello, we use in our workshop in Europe Isopropanol, this is very good after a repair to remove the labels and the flux of solder. This is good also for oxidation. Have a good day

网友:
我用人稀释剂,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