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小米平板2温控问题

楼主(2019-10-18):
想问问大神,小米平板2win10,怎么改温控,或者能不能直接主板上改,有没有类似温控电容之类的,能不能拆了不让它降频。因为改了8128不想浪费掉,看视频逗卡,我也是无语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降频一般都是温度高了过后,你把它整来不检测温度就行了啊,一般国产平板的主板难的接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降频一般都是温度高了过后,你把它整来不检测温度就行了啊,一般国产平 ...

做了散热,不行啊。所以才想拆了温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了散热,不行啊。所以才想拆了温控电容。

那你找哈有没得图纸按,找到图纸就好说了三,反正我不喜欢研究这玩意儿、

网友(2020-01-14):
频一般都是温度高了过后,你把它整来不检测温度就行了啊,一般国产平板的主板难的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