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主板不定时的自动关机

楼主(2019-10-18):
华硕P8B75主板,最近使用的时候总是不定时的自动关机,关机之后再按开机键怎么开机

BIOS   电源 显卡  CPU  经过排除都不是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这板子很吃香哦。。。。。。。。。。。。。

网友:
修好能卖好多钱。。。。。。。。。。。

网友A:
坏板子都能卖几十块钱。

网友B:
温控的三极管和供电开启三极管问题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控的三极管和供电开启三极管问题多。

华硕Z97-AR开机要重启掉电重启N多次以后才能正常显示,显示后一切正常,大神指点一下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华硕Z97-AR开机要重启掉电重启N多次以后才能正常显示,显示后一切正常,大神指点一下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先找官网的BIOS刷一些,刷完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电压RTCRST有没有电,如果不行看看ME供电有没有问题这个板子ME供电问题多,ME供电芯片是RT806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找官网的BIOS刷一些,刷完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电压RTCRST有没有电,如果不行看看ME供电有没有问题这个板子ME供电问题多,ME供电芯片是RT8065

这些都查过,RTC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开机不断电重启应该能正常,但是这个主板只要重启就会掉电重启反复如此,很多次后就正常了,不插内存开机正常不掉电,BIOS刷过一样,两块一样的主板,BIOS刷在另一块主板上开机快不掉电重启。说明和BIOS无关。主要是看跑卡每次内存跑过到显卡就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找官网的BIOS刷一些,刷完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电压RTCRST有没有电,如果不行看看ME供电有没有问题这个板子ME供电问题多,ME供电芯片是RT8065

ME芯片换过,用示波器监测ME电压很稳定,不插内存完全正常不掉电,报内存错误声音。插上内存跑码过完内存就掉电。时序应该内存跑完就到显卡的,这时候就掉电了,然后自动重启。反复无数次后就正常了,这个时候所有功能正常,一直用没任何问题。没怎么修过台式板,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查过,RTC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开机不断电重启应该能正常,但是这个主板只要重启就会掉电重启反复 ...

ME模块不一样也开机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模块不一样也开机快?

我的是初始BIOS,和BIOS没有关系的,

网友:
掉电对比SLP信号和各路供电看看谁先掉,不就知道了

网友:
手上同样有一张asus的b85,同样的这情况,有时一天也不掉电,有时开机一会掉电,有时开机就卡死。查看bios里面的监控温度都是正常的。bios刷过无效。

网友:
打算入一块这板子,通病多吗?

网友:
换了是我,已经刷过BIOS,会像5楼那样先去查温控那块,再不行的话按主板上电掉电的思路去维修。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芯片的EN开机电压是不是稳定

网友:
查供电,一般电压不稳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        如果没问题   那就是桥虚焊

网友:
座等修好,我一块问题一样,刷过BIOS,换过电源芯片问题一样。

网友:
座山观虎斗,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你看看那些检测电阻,进BIOS就知道了,看有没有电压超高的

网友:
华硕的老问题。检测温控信号和电压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板子都能卖几十块钱。
哪里有卖,收几片

网友:
哪里坏了?修好没

网友:
同样问题 ,刷过BIOS、 坐等大神修好 。。。。。。

网友:
现在台式机器主板都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价格太便宜了

网友:
我就是骗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