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7782P DELL E6430独显通电大电流短路

楼主(2019-10-18):
E6430独显主板,大电流短路。测试公共点对地阻值为零,依次断开PJP200,400,500,700故障依旧,当断开PL1300时,测到CHAGER -SRC 短路!测试出一个10uf 电容击穿短路,更换之主板正常工作。

网友:
现在的电容坏的太多了

网友:
大电流一般都是烧机大法,简单,快捷。几分钟搞定、、、

网友:
这个是弯腰捡钱了

网友:
大短路很简单的  总结无非就是电容就是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