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V 跑7270

楼主(2019-10-18):
GA-H61M-S2PV 跑7270
换了晶片,刷了BIOS,还是一样,请教大神是啥问题?
电压 都正常. 卡在72过不去

网友:
电压缺吗  复位  描述的不清不楚的 不好做出判断

网友A:
插显卡试试,如果能显就是集成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显卡试试,如果能显就是集成供电问题

插显卡一样…

网友:
集显不出有时候外插显卡也不亮的

网友:
查集显部分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