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进水严重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10-18):
前几天接到同行拿过来的一台A1502故障是有开机声音不显示,发现进水严重问我还能不能修上图直接报价 和客户说好有可能修不好,跟换屏线发现屏幕正常不过硬盘挂了。维修过程忘记拍照片了,先把进水的处理了一股香香的洗头膏味啊,没有照片就说一下吧一刷掉一片件啊,洗刷刷完毕怀抱着信念 上电咚的一声可以的,然后先把显示部分的件补上,发现J8300第28 29 30没有电,图纸看到是U8300产生,第一脚5V正常,第二脚发现没有电,测量R8319有电 断线了  果断飞线,然后有电了,上电测试屏暗,我靠净毛病没办法进水就这样,发现J3800第三角断线,没办法接着飞吧,接上亮机ok。
换上键盘接口发现键盘灯不亮测量J4915发现第一脚第二脚全部断线额  服了   看图纸发现接到R7720  R7721  飞线  键盘灯搞定 腐蚀严重,键盘背光纸也得换好麻烦没办法拆电池 喇叭键盘纸换上ok
装机发现usb口没供电,U4600进水腐蚀果断拿下来换掉ok  USB修复完毕
和客户沟通雷电口不用  就不动了
上图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大神们加加分

网友:
666都成这样了还能修好!!!!!!!!

网友:
耐心跟技术一样重要 打眼一看就愁

网友:
都成这样了还能修好?会有暗病吧

网友:
这技术特别溜 就是不知道耐用不

网友:
技术特别溜 就是不知道耐用不

网友A:
键盘没坏?
这个机器拆电池很烦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没坏?
这个机器拆电池很烦躁。。

键盘背光坏了换了一个,键盘没事,电池你用塑料铲子沾点酒精
完美

网友:
有图纸的机器还好

网友:
这样的板子也可以修亮,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