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P不开机打电话不灭屏灰指纹维修案例

楼主(2019-10-18):
IPhone6SP不开机打电话不灭屏灰指纹维修案例

【故障现象】:

  收到一台不开机的iPhone 6SP,客户描述原本是打电话不灭屏免提无声 指纹无法录入,在其他地方修过之后不开机了。

【维修思路】:
  客户之前是能开机的手机,在其他地方修过之后不开机,要么是被上家修坏了,要么被上家做了故障

【维修过程】:

  首先接充电器查看是否能够充电,发现没有充电电流。然后拆机用可调电源触发看电流,发现电流在两三百循环定白苹果不开机。这种电流可能是硬盘或者USB管理芯片问题,拆机检查主板发现USB管理芯片不翼而飞。

  先不管别的,把USB管理芯片装上去,开机触发能够正常进系统,说明定白苹果不开机就是USB芯片没装导致的,测试充电也正常了。

  全功能测试发现免提无声的故障已经好了,打电话仍然不灭屏,Siri不可用,指纹也是灰色的。

  首先排除不灭屏和Siri不可用的故障,不灭屏和Siri不可用的故障经常会一起发生,原因在于感距和Siri麦克风都集中在前摄排线上面。往往排线损坏会导致两个功能同时不可用。
  先尝试拿一个好的前摄排线替换测试功能,灭屏和Siri都可以正常使用,说明这两个故障是前摄排线导致的

  然后排除灰指纹故障,灰指纹说明系统没有认到指纹模块,原因可能是指纹本身坏或者指纹的供电 开启信号之类的地方不正常,还有一种可能是指纹延长线损坏。

  先对指纹座打值看指纹座各个脚位阻值有无异常,实测打值无异常,然后找了一个好的屏幕把指纹模块换过去开机发现可以正常录入,说明灰指纹是指纹延长线损坏导致的,这种情况需要连屏幕的背光一起换掉。

  更换屏幕背光之后测试指纹正常录入

  测试其他各项功能无异常,此机到此完全修复。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免费领取VIP会员区,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上家检测不仔细啊

网友:
会不会是免提是修音频,其他的外配的上家也发现了,但是价钱谈不拢···········所以上家生气了············

网友A:
@15108092366 结果和迅维谈拢了价格?

网友:
你的运气真好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108092366 结果和迅维谈拢了价格?

这种很正常啊,在小店各种砍价,而且怕这怕那,各种不放心,到了大店就不同了,就像可乐,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人家卖贵5毛钱,这可能让人很不高兴,但是在KTV在高档次的餐馆,人家卖贵一块钱甚至5块钱,很多人都不会嫌贵啊,毕竟,环境,服务,还有一般这种地方还确保了这瓶可乐肯定不会有假啊,做维修的,很多时候能不能接到生意,跟你的技术水平其实关系不大,跟客户愿不愿意相信你关系很大,而这个相信,很多时候就跟口才(在有些人那里,就是忽悠了),跟服务,跟价格有关了

网友:
思路明确 手到擒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很正常啊,在小店各种砍价,而且怕这怕那,各种不放心,到了大店就不同了,就像可乐,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人家卖贵5毛钱,这可能让人很不高兴,但是在KTV在高档次的餐馆,人家卖贵一块钱甚至5块钱,很多人都不会嫌贵啊,毕竟,环境,服务,还有一般这种地方还确保了这瓶可乐肯定不会有假啊,做维修的,很多时候能不能接到生意,跟你的技术水平其实关系不大,跟客户愿不愿意相信你关系很大,而这个相信,很多时候就跟口才(在有些人那里,就是忽悠了),跟服务,跟价格有关了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很正常啊,在小店各种砍价,而且怕这怕那,各种不放心,到了大店就不同了,就像可乐,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人家卖贵5毛钱,这可能让人很不高兴,但是在KTV在高档次的餐馆,人家卖贵一块钱甚至5块钱,很多人都不会嫌贵啊,毕竟,环境,服务,还有一般这种地方还确保了这瓶可乐肯定不会有假啊,做维修的,很多时候能不能接到生意,跟你的技术水平其实关系不大,跟客户愿不愿意相信你关系很大,而这个相信,很多时候就跟口才(在有些人那里,就是忽悠了),跟服务,跟价格有关了

正解,精辟!回答得很正确!

网友C:
有个6sp前些天充电突发性指纹坏,然后充电慢,待机飞行模式六个钟剩百分之四十,按键拆下依然耗电,电池健康90+,请问是主板漏电需要更换usb管理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6sp前些天充电突发性指纹坏,然后充电慢,待机飞行模式六个钟剩百分之四十,按键拆下依然耗电,电池健康90+,请问是主板漏电需要更换usb管理器吗?

有没有人接单?

网友:
很好 的维修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D:
兄弟  这是实力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这是实力维修啊

是我的错咯

网友:
技术好就是快 牛

网友:
指纹不是绑定cpu不能换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6sp前些天充电突发性指纹坏,然后充电慢,待机飞行模式六个钟剩百分之四十,按键拆下依然耗电,电池健康90+,请问是主板漏电需要更换usb管理器吗?

指纹供电芯片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