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今天客户拿来爱普生L303带联供打印机,出现开机双灯闪维修,原来是是小强搞得鬼

楼主(2019-10-18):
    接上电源该机出现电源与墨水灯同时不断闪亮。
首先,试打测试页,看下出错提示如图:

     说明双闪不是所谓的清零故障,应为卡纸故障,

详细外观检测发现没有卡纸在里面。只能拆机检测
传感器是否有问题。
拆机吧!联拱打印拆机先把对应的螺丝,上盖2个,前端2个,
右边拿开联拱盒1个,拆出,接着,用小一字,先顶右边联供卡位
即可打开右边,左右也有卡位,对应拆开。拆开后如下图
一看吓住了,小强当道,太多便便了。

  经过清理,看到后面进纸传感揺臂错位,拉簧掉了
理好后,开机测试正常。开心了一下打印一张测试页
就准备装封,装完后开机也正常,清洗一下,问题又来了
还是故障依然,晕了,好好的又怎的,没办法再拆开盖,
看一下传感器,正常呀,奇怪了,还是显示卡纸,没有卡呀。
再找找吧,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原为是小强便便搞到
打印头上的光栅,清洗后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值得学习了,修打印机,需要清洁是必须的,然后在调试,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