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小计

楼主(2019-10-18):
今收到一位客户送来的戴尔笔记本,型号是E6220。故障现象为: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2A左右,并且风扇狂转,并且自动重启,重复这种现象。跟客户报了价,之后就开修了。拆完机,发现主板被人修过,CPU芯片,充电芯片都已经动过。接着,测了一下各大电感阻值,基本正常。再测了一下电压,除了CPU和集显电压外,其余电压都已经有了。现在关键就是这两个电压。先刷了一下BIOS,无果。接着,就测量了一下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为什么不出CPU电压呢?难道没焊好,加焊了一下,情况依旧。一时没有思路,上迅维,看了一下论坛,发现有人说像这种芯片,与温度检测脚有关。于是,找到这两个脚(如下图),去掉与之相连的两个电阻(注意是与5V电压相连的电阻),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接着,发现CPU电压出来了,但只是那么一瞬间。之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如果断电,再插上,又能短暂的出现cpu电压。
后来,测量了一下桥BIOS电压,发现二脚电压偏低。测量电阻,阻值变大。于是将其去掉。换成了33欧姆的(如下图)。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这时,发现电流起变化了。能达到0.4A以上,同时伴随着风扇狂转,而且能自动关机。也能再次触发。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驱动芯片第24脚有2.2V电压,对照图纸,发现这儿本应有10K欧姆电阻。于是,找了一个,将其补上。这时,电流达到0.5A左右,然后掉到0,2A以上,风扇不转,接着,按一下开机键,风扇就会轻轻的转一下,然后就停了,回到待机电流。接下来,关注的就是集显电压。看了迅维论坛,这个电压和BIOS有关。刷了BIOS后无果。找相关电路,发现场效应管Q7465 S极和G极短路。于是将其拆除。发现管子无短路。再拆除与之有关的8脚芯片U9217,结果发现不短路了。但测试芯片,也没有短路的地方。后将二个元件换回。此时,发现电流到了0.7A左右,同时风扇也有点狂转。心想,难道是BIOS问题?我又刷了一个过去从别人机内备份的。情况回到之前(电流从0,6A左右掉到0.2A以上)。至此,陷入僵局。后来无意间,在测CPU供电芯片场馆的G极时,发现电流有变化,电流表显示,数值停在了0.38,这时,我测了一下Q7465的 S极(它就是集显的电压),发现有0.45V(是从0.9跳到0.45),心里大喜,插上屏,亮了但无开机logo。后来,再次加焊Max17411,好了,集显电压稳定输出。接上屏。可以显示期盼已久的DELL logo图标了。关于那两个Max17411旁边的温度电阻,看了网上人说,可以不装,事实也表明,是可以的。经过几个钟头的测试,没问题。至此,机子就结束了。维修途中一波三折,可惜我没记录太清楚,不足的地方还请高手指点!
以下是主板图片。参考:

网友:
看得头大 你这排版!!!!!!

网友:
图片没穿上 ........

网友:
麻烦版主将这个帖子删除掉,我已修改重新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