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55寸led屏换背光点亮后能看到LED灯亮度不均匀 请教什么问题

楼主(2019-10-18):
(图片)

网友A:
还是拆开换背光吧,有的灯可以坏了

网友:
均光板你丢了??

网友:
没有呀就那几张东西都在里边。还照原来的样子装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拆开换背光吧,有的灯可以坏了

本来是暗屏。坏了一半灯。换上就这样了

网友:
高手要不是匀光板装反了,要不就是等帽没装

网友:
这就是代用灯板和原装灯板的区别。你这个灯珠亮度过高了,所以出现手电筒效应。电流值没变,是按原来是led灯条电流值走的。但是这个灯珠,跟原来的不一样。同样的电流,材质不同的灯珠,亮度差距非常大。改恒流板的匹配电阻值。把亮度降下去试试。还有一种方法,加散装灯珠。并联同样数量的珠子,增大灯珠密度,可以解决手电筒问题。

网友:
LED没装透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