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AP013F电源芯片资料

楼主(2019-10-18):
请问各位老师:哪个有DAP013F电源芯片引脚功能图?或者电源电路图
谢谢了!

网友A:
Pin Description

1. Over Power Protection pin (OPP, pin 1): applying a negative voltage on this pin reduces the internal maximum peak current set point.
2. Over Temperature Protection pin (OTP, pin 2): Connect an NTC between this pin and ground. An internal current source biases the NTC. When the NTC pulls the pin down, the circuit permanently latches-off.
3. Timer pin (Timer, pin 3): Wiring a capacitor from this pin to ground helps selecting the timer duration.
4. Zero Voltage Detection pin (ZCD, pin 4): Connected to the auxiliary winding, this pin detects the core reset event.
5. Timing Capacitor pin (Ct, pin 5): A capacitor connected to this pin acts as the timing capacitor in VCO mode.
6. Feedback pin (FB, pin 6): Hooking an optocoupler collector to this pin will allow regulation.
7. Current Sense pin (CS, pin 7): This pin monitors the primary current and triggers the fault if needed.
8. Ground pin (GND, pin 8): The controller ground.
9. Driver pin (DRV, pin 9): This pin delivers pulses to the power MOSFET.
10. Power Supply pin (VCC, pin 10): This pin supplies the controller and accepts voltage up to 28 V.
11. Brown-Out pin (BO, pin 11): Allows shutting-down the controller for a chosen input voltage level. (C and D versions only)
12.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pin (OVP, pin 12): By pulling this pin high, the controller can be permanently latched-off.
13. High Voltage pin (HV, pin 14): Connected to the bulk capacitor, this pin powers the internal current source to deliver a start-up current that charges the VCC capacitor.

网友:
描述很清楚了,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n Description

1. Over Power Protection pin (OPP, pin 1): applying a negative voltage on this pin reduces the internal maximum peak current set point.
2. Over Temperature Protection pin (OTP, pin 2): Connect an NTC between this pin and ground. An internal current source biases the NTC. When the NTC pulls the pin down, the circuit permanently latches-off.
3. Timer pin (Timer, pin 3): Wiring a capacitor from this pin to ground helps selecting the timer duration.
4. Zero Voltage Detection pin (ZCD, pin 4): Connected to the auxiliary winding, this pin detects the core reset event.
5. Timing Capacitor pin (Ct, pin 5): A capacitor connected to this pin acts as the timing capacitor in VCO mode.
6. Feedback pin (FB, pin 6): Hooking an optocoupler collector to this pin will allow regulation.
7. Current Sense pin (CS, pin 7): This pin monitors the primary current and triggers the fault if needed.
8. Ground pin (GND, pin 8): The controller ground.
9. Driver pin (DRV, pin 9): This pin delivers pulses to the power MOSFET.
10. Power Supply pin (VCC, pin 10): This pin supplies the controller and accepts voltage up to 28 V.
11. Brown-Out pin (BO, pin 11): Allows shutting-down the controller for a chosen input voltage level. (C and D versions only)
12.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pin (OVP, pin 12): By pulling this pin high, the controller can be permanently latched-off.
13. High Voltage pin (HV, pin 14): Connected to the bulk capacitor, this pin powers the internal current source to deliver a start-up current that charges the VCC capacitor.

辛苦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n Description

1. Over Power Protection pin (OPP, pin 1): applying a negative voltage on this pin reduces the internal maximum peak current set point.
2. Over Temperature Protection pin (OTP, pin 2): Connect an NTC between this pin and ground. An internal current source biases the NTC. When the NTC pulls the pin down, the circuit permanently latches-off.
3. Timer pin (Timer, pin 3): Wiring a capacitor from this pin to ground helps selecting the timer duration.
4. Zero Voltage Detection pin (ZCD, pin 4): Connected to the auxiliary winding, this pin detects the core reset event.
5. Timing Capacitor pin (Ct, pin 5): A capacitor connected to this pin acts as the timing capacitor in VCO mode.
6. Feedback pin (FB, pin 6): Hooking an optocoupler collector to this pin will allow regulation.
7. Current Sense pin (CS, pin 7): This pin monitors the primary current and triggers the fault if needed.
8. Ground pin (GND, pin 8): The controller ground.
9. Driver pin (DRV, pin 9): This pin delivers pulses to the power MOSFET.
10. Power Supply pin (VCC, pin 10): This pin supplies the controller and accepts voltage up to 28 V.
11. Brown-Out pin (BO, pin 11): Allows shutting-down the controller for a chosen input voltage level. (C and D versions only)
12.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pin (OVP, pin 12): By pulling this pin high, the controller can be permanently latched-off.
13. High Voltage pin (HV, pin 14): Connected to the bulk capacitor, this pin powers the internal current source to deliver a start-up current that charges the VCC capacitor.

引脚描述1.过功率保护引脚(OPP,PIN 1):在该引脚上施加负电压可降低内部最大峰值电流设定点。2.过温保护针(OTP,PIN 2):在该引脚与接地之间连接NTC。内部电流源偏置NTC。当NTC拉下引脚时,电路将永久锁定。3.定时器引脚(定时器,引脚3):将电容器从这个引脚连接到地面有助于选择计时器的持续时间。4.零电压检测引脚(ZCD,4):连接到辅助绕组,该引脚检测核心复位事件。5.定时电容引脚(CT,引脚5):连接在此引脚上的电容器充当VCO模式下的定时电容器。6.反馈引脚(FB,引脚6):将光耦收集器与此引脚挂钩将允许调节。7.电流感测引脚(CS,PIN 7):这个引脚监视初级电流,必要时触发故障。8.接地销(GND,PIN 8):控制器接地。9.驱动引脚(DRV,PIN 9):该引脚向功率MOSFET提供脉冲。10.电源引脚(VCC,PIN 10):该引脚提供控制器,并接受高达28 V 11的电压。布朗引脚(BO,PIN 11):允许关闭控制器以选择输入电压水平。(C和D版本)12.过电压保护引脚(OVP,PIN 12):通过把这个引脚拉高,控制器可以永久地锁断。13.高压引脚(HV,PIN 14):连接到大容量电容器上,该引脚驱动内部电流源提供启动电流,为VCC电容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脚描述1.过功率保护引脚(OPP,PIN 1):在该引脚上施加负电压可降低内部最大峰值电流设定点。2.过温保护针(OTP,PIN 2):在该引脚与接地之间连接NTC。内部电流源偏置NTC。当NTC拉下引脚时,电路将永久锁定。3.定时器引脚(定时器,引脚3):将电容器从这个引脚连接到地面有助于选择计时器的持续时间。4.零电压检测引脚(ZCD,4):连接到辅助绕组,该引脚检测核心复位事件。5.定时电容引脚(CT,引脚5):连接在此引脚上的电容器充当VCO模式下的定时电容器。6.反馈引脚(FB,引脚6):将光耦收集器与此引脚挂钩将允许调节。7.电流感测引脚(CS,PIN 7):这个引脚监视初级电流,必要时触发故障。8.接地销(GND,PIN 8):控制器接地。9.驱动引脚(DRV,PIN 9):该引脚向功率MOSFET提供脉冲。10.电源引脚(VCC,PIN 10):该引脚提供控制器,并接受高达28 V 11的电压。布朗引脚(BO,PIN 11):允许关闭控制器以选择输入电压水平。(C和D版本)12.过电压保护引脚(OVP,PIN 12):通过把这个引脚拉高,控制器可以永久地锁断。13.高压引脚(HV,PIN 14):连接到大容量电容器上,该引脚驱动内部电流源提供启动电流,为VCC电容器充电。

请问哪位有相应参数和外围电路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