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联想G40-30 板号NM-A311 独显 1.0开机电流0.3不显示维修反复自动启动

楼主(2019-10-18):
接机 插电 待机0.01,按开关 开机到电流0.30-0.31 不显示 一会就关机。可以重新开 但依旧,于是拆机 裸板 板带CPU的,开机测试电压,主要电压没发现有异常,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用示波器量BIOS芯片一脚,有一次的波跳动。想找图纸,一下没找到,于是找BIOS资料刷上 这个BIOS芯片是1.8V供电的,需要转换器才能读取和刷得。刷后 依旧一样!!!! 找了好久找到了图纸,插转换电压 发现1.8V转1.8V的8脚IC没有输出电压。查G端无电压,往上查,查到PU602 为APL5930K 输出只有0.72V 查开启电压有3V。正好手上买有,换上后,OK!!

PU602输出正常应为1.5V

换PU602后 亮机

网友:
这个位置好像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