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不触发容易忽略的问题

楼主(2019-10-19):
      一台华硕K54HR 3.0不触发,待机电流0.0167A,按下开关电流细微变化为0.0169A左右,根据经验3、5V待机电压正常但EC没有执行开机动作(不工作),查EC数据条件:
(3P)+3VA_EC=3.3V          正常
(14P)EC_RST#=3.3V          正常
(17P)LID_SW#=3.3V          正常
(56P)PM_PWRBTN#=0V         不正常
(67P)SUS_PWRGD=3.3V        正常
(112P)PM_RSMRST#=0V        不正常
(120P)AC_IN_OC#=0V         正常
(125P)WR_SW#=3.3V-0V-3.3V  正常
      从以上数据看出明显是EC112脚没有发出PM_RSMRST#导致的不触发,那么EC什么原因不发出PM_RSMRST#,是后面拉低还是本身不发出,接下来我们首先简单了解一下华硕的上电时序;EC在得到正常的供电、时钟复位后EC将发出VSUS_ON开启3VSUS、5VSUS
电感电压给南桥供电,开启完毕后发出SUS_PWRGD给EC,然后EC发出PM_RSMRST#给南桥完成待机,等待用户按下开关键.
      但是EC的(67脚)SUS_PWRGD已经满足,112脚仍然没有发出 PM_RSMRST#,先排除后面拉低,挑起脚位测但仍为0V,试把EC换了依旧没有输出,考虑到BIOS参与运作刷了BIOS一样,EC附近的排阻查遍也没异常,维修陷入困境.....只好再细看时序图看看有什么漏的地方

          此时忽然有灵感,既然开启了南桥供电3VSUS、5VSUS是不是要通知EC供电正确才有PM_RSMRST#发出呢?那是肯定的,3VSUS供电产生SUS_PWRGD,那么5VSUS应该也要产生一个5VSUS_PWRGD给EC,按照这个思路在EC的点位图上找了几遍也找不到5VSUS_PWRGD脚位,(噢恼!该死的无图纸的华硕)
却在5VSUS电阻R3014另一端找到此信号,惊喜发现5VSUS_PWRGD只有0.6V而且经过R3018(0欧)通往EC81脚,上拉电阻R3014=47K正常,下拉电阻R3013约7K不正常,正常为100K,换了该电阻5VSUS_PWRGD约为3.4V正常,再测EC112脚PM_RSMRST#出来3.3V了漂亮,果然这时按开机键开机可以触发亮机了,维修结束故障排除!

               总结:华硕K54HR的EC待机条件除了要有SUS_PWRGD,还要有5VSUS_PWRGD参与,此信号不正常就不会发出PM_RSMRST#给桥从而影响后续系列上电,因为华硕主板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EC的点位图上81脚只标示代码数字,容易被大家忽略了5VSUS_PWRGD这个条件,望同行引起足够重视,发贴不易有用的给点分吧谢谢大家.

 会员8256292元2023-2-23 17:14
 会员648422元2023-2-6 21:51
 会员2822872元2022-12-11 13:08

网友:
不错的一个案例,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故障点,因为电阻不会变小

网友:
学习了   对我们 很有帮助

网友:
电阻变小 见的多了,谁说不是故障点

网友:
没有图纸非常的郁闷,如果连点位都没有也就放弃了吧

网友:
5VSUS_PWRGD 这个信号,没留意过,不过小电子放电,基本是自己上电,没上电,肯定是待机不正常。

网友:
5VSUS_PWRGD,这个信号,以后也得注意了!

网友:
真神了,启发很大

网友:
没图纸,EC脚位这种NXXX的也挺烦人的

网友: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几块板应该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华硕时序分析,华硕电阻容易坏

网友:
楼主的上电时序掌握的比较好,思路也清晰。

网友:
好技术思路明确。头脑灵活,技术高超。

网友:
这个主板通病之一

网友:
楼主修机器好细致呀

网友:
华硕大佬  容易提供帮助

网友:
发帖子辛苦了 加分

网友:
ASUS的本之类真渣呀 容易坏而且维修成功率还不高  有时候修好了  成本比其他牌子的高

网友:
小白入场 膜拜了

网友:
好技术思路明确
好东西收藏了

网友:
肯定是待机不正常

网友(2019-12-18):
谢谢分享,华硕时序分析,华硕电阻容易坏

网友:
帖子很专业,望多分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