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hp tpn-q194纯净版BIOS

楼主(2019-10-19):
换桥后亮机慢,找了天意WX买的BIOS还是一样的,然后叫人改的纯净版,无报错,三秒亮机,驱动完整,板号DAG3AAMBAE0 REV:E分享给各位
待机不出3V

网友A:
在哪里买的 ?我从来不卖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买的 ?我从来不卖资料啊

亲,你有hp650 g1不报amt红字的bios?

网友:
HP TPN-Q194 DAG3AAMBAE0 REV:E  BIOS,某宝买的BIOS,原厂纯净版的,不带机器信息的,要用原机添加DMI信息进去,不然会出现报错的机率。下面发两个BIOS,一个是买的,一个是添加了DMI信息的。  0838F原厂.rar (5.3 MB, 下载次数: 102) 0838F

网友B(2020-05-31):
兄弟  这款机单用电源可以开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这款机单用电源可以开机的吗》???

可以的。。。。。。。。

网友:
你是说待机不出3V   是BIOS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C(2020-08-11):
刷了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点不亮。。。

不亮是主板问题

网友D:
进系统掉电会不会和BIOS程序有关??关键是有时候它又能进系统,进去就不掉了,一般掉就是在进系统的途中就掉,掉了可以再开.哪位大佬出来说句话帮帮忙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系统掉电会不会和BIOS程序有关??关键是有时候它又能进系统,进去就不掉了,一般掉就是在进系统的途中就掉, ...

刷了还是一样就不是BIOS问题啦

网友:
试试吧,我遇到的这台我是没什么招了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D:
进系统掉电会不会和BIOS程序有关??关键是有时候它又能进系统,进去就不掉了,一般掉就是在进系统的途中就掉, ...

我有方案,要吗

网友E(2021-12-29):
刷了不触发,太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了不触发,太坑了

你是来搞笑的吧。就你刷了不触发

网友(2022-04-20):
刷了不触发

网友:
换桥后刷了亮机OK,好用,无报错

网友(2023-01-31):
换了桥亮机慢整来试一下

网友(2024-08-12):
这个BIOS是好的,刷了就好了开机也快,之前是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谢谢分享

网友(2025-06-08):
谢谢分享。后面试一下

网友(2025-10-28):
好用,一次性搞定问题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