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9):
各位师傅好,我有一块在用主板,所有usb接口测5v供电在开机过bios后为4v左右,usb移动硬盘不识别,u盘可以,无线网卡不稳定。关机后,usb电压恢复正常,请问这是哪里的故障引起的。谢谢。
不识别

网友:
查一下5VDUAL到USB5V电路

网友:
电压低肯定不稳定,查相关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