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eon q32b-104h1p芯片用RT809F读不出来,怎么办

楼主(2019-10-19):
路由器变砖,用RT809F读不出芯片

网友:
cfeon Q32B 104hip这个BIOS用什么编程器可以读

网友A:
用RT809F不认芯片怎么办?才买到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RT809F不认芯片怎么办?才买到家

玩个路由341足矣,楼主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个路由341足矣,楼主高大上

主要是不认这个芯片啊

网友:
RT809F怎么刷这个芯片?

网友:
如果是1.8的需要加转接座

网友A:
RT809F内置识别不出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09F内置识别不出这个芯片

升级软件

网友:
最新软件了

网友:
还有别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