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求助:创维小企鹅青春版32寸电视屏无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9-10-19):
自有的32寸酷开液晶电视,放在农村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未使用。原本正常的电视机,突然不显示了。充电后,信后指示灯一直呈蓝色,按开机按钮无反应,遥控器丢失。原本按下按钮会变红色。拆机后,实测电压如下图,几年不曾弄维修了,本来就不只知道皮毛,现在皮毛都忘了,求助各位大拿指点一下,该机会是什么问题。用直流稳压电源,加到24伏,背景灯还是不亮,也无电流变化。请问是不是背景灯有问题?稳压电源加到24伏,没办法再加大了,本来想再继续调压到32伏的。外壳上面,背景灯的螺丝都拧不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网友A:
可能都没有开机,,不要用稳压电压给背光加电来测试,,可能会烧掉灯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都没有开机,,不要用稳压电压给背光加电来测试,,可能会烧掉灯珠

谢谢大师指点。我想问下,那个本来该12伏的地方,为什么会实测为32伏呢。 另外,平时只要按按钮,那个开关按钮会由蓝光转红光,现在怎么按都没用。一直蓝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师指点。我想问下,那个本来该12伏的地方,为什么会实测为32伏呢。 另外,平时只要按按钮,那个开 ...

现在只是待机,没有开机,,,

网友:
用一个点灯仪先测试一下

网友(2019-12-05):
应该是没开机

网友:
先弄清开机还是待机,然后再判断背光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长期不用的机器,按键故障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