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汽车空调冷凝器被动散热水冷(9700k超5.2G),秒渣渣360水冷

楼主(2019-10-19):
第一步,晒配件图(避免广告嫌疑,店铺名字打马赛克)

第二步,组装,加工,防水处理(ps:老马家买的所有紫铜水冷头,都是用胶水沾的,怕漏水的,自己上锡保险)

第三步,9700k超频5.2G温度测试及水冷全家桶

网友:
不要问我,为什么没打字,只发图片,因为懒

按照这个汽车空调冷凝器来看,应该没有cpu和显卡是它压不住的,

网友:
这是草稿图,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懂

网友A(2019-12-11):
牛皮了呀,这温度绝对不可能报警了

网友B:
水泵嘚挺大   牛批,我想做个全铜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牛皮了呀,这温度绝对不可能报警了

不知道为什么,9700k还是压不住,可能需要开核吧!9700k超5.2G温度可以上到100-102左右,
散热器稳定30左右,手摸水冷头不烫。(已还液态金属,效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泵嘚挺大   牛批,我想做个全铜管的

使用了两个月,水泵ok,只是使用一个月后噪音大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9700k还是压不住,可能需要开核吧!9700k超5.2G温度可以上到100-102左右,
散热器稳定30 ...

可能需要开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