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短接绿线可以跑马 正常触发不跑马 反复重启

楼主(2019-10-19):
ga-b85m-d2v短接绿线可以跑马 正常触发不跑马 反复重启,BIOS刷过 。IO换了 还是一样 ,哪位师傅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换 IO ?反复重启 缺电压 应该是某个 EN 或者 PG 出问题了。 这个芝麻管不良应该在临界值了, 强加电会正常。 VIN 也不能放过啊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9-11-25):
这个板还是没有修好 找不到原因

网友:
電路板可能有斷線.電路不了解很難找

网友:
放弃维修了 查不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