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苹果电脑的MAC PRO 对应的windows系统启动U盘怎么做?

楼主(2019-10-19):
     苹果电脑的MAC PRO 对应的windows系统启动U盘怎么做?在哪里下载Windows镜像文件?谢谢!

网友:
我只有做好的U盘,没传网上

网友:
发一下怎么做的呀!

网友A:
下好镜像 苹果系统下做

网友:
网上找找教程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好镜像 苹果系统下做

我独创的发法是,在windos系统里面。用GHOST 软件做

网友:
百度满满的

网友:
以前老苹果GHOST可以,现在新的估计不行,我有次给客户做系统,苹果改win10
做好系统后鼠标不能用,,

网友:
现在新的苹果,最好是按照网上教程做,不要GHOST

网友:
我是把苹果系统删掉了,想调都没有办法调,大家做苹果电脑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