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60n有时候能开机,有时

楼主(2019-10-19):
神舟k460n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本人垃圾小白一个,求各位大佬支个招

。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应,电流无任何变化,有时候电压会被压低0.1v,但是马上又正常

网友:
亲,描述不够具体啊,测各电感电压了吗

网友:
就按不触发来修吧

网友:
小白啊,不会

网友:
目前有三个芯片发烫

网友:
只有那个最小的,很烫手

网友:
另外两个算微微发热吧

网友A:
最小的那个是不是待机芯片,可能烧了造成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小的那个是不是待机芯片,可能烧了造成短路了

对,那个小的就是待机芯片,型号1225c。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它里面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