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修一块10603g ,核心供电短路,来猜一下!

楼主(2019-10-19):
故障:插上显卡不触发短路
检测核心供电短路,核心有多少机率是好的。

拆下管理芯片和短路上管,测阻值正常
这种的需要下管一起换吗,手上没芯片,
有维修价值没有,要不要定芯片回来修!
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这显卡阻值很小,,有一定机率能修好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   用万用表测 显卡核心供电 电阻值只有 0.2 欧姆        修好后发现阻值这么低都是好的

网友:
上管短路烧显卡的几率很大

网友A:
搏一搏,飞机变摩托!

网友:
上月遇到一块1060,也是核心对地短路,0.2欧,核心硅脂完全干了,估计核心肯定挂了就没修。1060核心对地正常应该有2-3欧

网友:
烧一路而已,拆了上电修.干吗非要买芯片.

网友:
这显卡阻值特别低,误差大的表都测不出短不短路!

网友:
老板生意不错啊,无聊就上个高大上的东东。

网友:
我就是骗点分

网友B:
还差一点点修好了,有个管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搏一搏,飞机变摩托!

就怕搏完长裤变短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差一点点修好了,有个管找不到

我去~!指纹都比英文大!你是怎么拍出来的?

网友:
修!万一是小问题呢?没有料板?

网友:
这块板以修复,找了一块核心坏的V星1060 3g旋风版的显卡,显卡上的供电芯片一样代换好了,连显卡VBIOS芯片都换过去了,不过烧显卡的那一路供电有电压无波形是怎么回事显卡可以正常使用,可以跑分,可以游戏,看V星的供电是3+1,这块是4+1估计少一项没有关系

,由于顾客急要就背拿回去用了,不知道要不要返修。

网友:
这个不知到是什么管没图纸,没资料,忘各位大神帮忙了解一下

网友:
都是盲修的高手,不服不行

网友:
高手,这都能修好

网友(2019-11-18):
引用 网友A:
搏一搏,飞机变摩托!

结果(*  ̄3)(ε ̄ *)  搏一搏 变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