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D7850-DC-1GD5-V2 显卡不显示维修事例

楼主(2019-10-19):
拿到显卡先打阻值
1.VDDC 5V=2.4KΩ正常

2.GPU VDDC=3.3Ω正常

3.M VDDC=322Ω正常

4.PEX VDDC=282Ω正常

5.VDDC18=166Ω正常

以上几组电压阻值均正常,然后测试几组电压值
1.VDDC 5V=5V正常

2.GPU VDDC=0.99正常

3.M VDDC=1.53V正常

4.PEX VDDC=0.99V正常

5.VDDC18=1.84V正常

以上几组电压值均正常。然后测试复位与时钟也正常, 然后测试显卡BIOS,1脚片选信号也正常,2脚也有数据信号,看来是BIOS资料出问题了。

然后刷BIOS上机测试故障没有解决。

不会是GPU芯片挂了吗?然后测试金手指的阻值均正常。最后没有办法 死马当活马医加焊GPU后
故障解决。

网友:
楼主,风枪的温度,时间。具体怎么操作?楼主能传授下经验吗

网友:
弱弱问一句  打阻值不是用二极管档打吗,用电阻档打有什么区别?

网友:
打阻值不是用二极管档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