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灰屏不显隐约有条纹,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9-10-19):
屏幕本来右下角有戳坏的黑块,一直正常使用就是有点热,某天早上开机就灰屏了,请问是找供电问题还是吹一下GPU还是换屏幕,,,,什么都拆过了...

网友A:
这个本子买二手才没几个钱,如果去店里BGA吹吹,那也估计不低于一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子买二手才没几个钱,如果去店里BGA吹吹,那也估计不低于一百。

估计显卡问题的可能性大 建议找找专业的维修吧

网友:
显卡问题,同时屏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机子散热器设计有缺陷,显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