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466型号

楼主(2019-10-19):
1.3的和1.4的smc不一样么。。。换上去了一个风扇狂转不进系统。原始故障3.3v短路,拆了smc就好

网友A:
肯定不一样的,买一样版号料板拆要是00165有全新写好程序的直接装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一样的,买一样版号料板拆要是00165有全新写好程序的直接装机就可以了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