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E6220不出cpu和集显

楼主(2019-10-19):
收到一位客户送来的戴尔笔记本,型号是E6220。故障现象为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2A左右,并且风扇狂转,并且自动重启,重复这种现象。跟客户报了价,之后就开修了。拆完机,发现主板被人修过,CPU芯片,充电芯片都已经动过。接着,测了一下各大电感阻值,基本正常。再测了一下电压,除了CPU和集显电压外,其余电压都已经有了。现在关键就是这两个电压。先刷了一下BIOS,无果。接着,就测量了一下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为什么不出CPU电压呢?难道没焊好,加焊了一下,情况依旧。一时没有思路,上了迅维,下了这个供电芯片图纸(MAX17411),但下了之后,发现时英文的,虽然懂一点,但看起来也吃力。接着,又看了一下论坛,发现有人说像这种芯片,与温度检测脚有关。于是,找到这两个脚(如下图),去掉与之相连的两个电阻(注意是与5V电压相连的电阻),
后来,我测量了一下桥BIOS电压,发现二脚电压偏低。测量电阻,阻值变大。于是将其去掉。换成了33欧姆的(如下图)。

这时,发现电流起变化了。能达到0.4A以上,同时伴随着风扇狂转,而且能自动关机。也能再次触发。但同时发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PCH PLTRST#没有出来,另一个问题就是驱动芯片第24脚有2.2V电压,对照图纸,发现这儿本应有10K欧姆电阻。于是,找了一个,将其补上。这时,电流达到0.5A左右,然后很快掉到0,2A以上,风扇不转,接着,按一下开机键,风扇就会轻轻的转一下,然后就停了,回到待机电流。测量了一下,在电流达到0.5A的瞬间,PCH PLTRST#电压已经出来了。
接下来,关注的就是集显电压。看了迅维论坛,这个电压和BIOS有关。我刷了BIOS。但无果。找相关电路,发现场效应管Q7465 S极和G极短路。于是将其拆除。发现管子无短路。再拆除与之有关的8脚芯片U9217,结果发现不短路了。但测试芯片,也没有短路的地方。后将二个元件换回。此时,发现电流到了0.7A左右,同时风扇也有点狂转。心想,难道是BIOS问题?我又刷了一个过去从别人机内备份的(本机板号是6050A2428801-MB-A01)。情况回到之前(电流从0,6A左右掉到0.2A以上)。至此,陷入僵局。后来无意间,在测CPU供电芯片场馆的G极时,发现电流有变化,电流表显示,数值停在了0.38,这时,我测了一下Q7465的 S极(它就是集显的电压),发现有0.45V(是从0.9跳到0.45),心里大喜,插上屏,亮了但无开机logo。后来,再次加焊Max17411,好了,集显电压稳定输出。接上屏。可以显示期盼已久的DELL logo图标了。
关于那两个Max17411旁边的温度电阻,看了网上人说,可以不装,事实也表明,是可以的。经过几个钟头的测试,没问题。至此,机子就结束了。
维修过程一波三折,中间有些地方忘记了,不足之处还请高手指点。
附上主板图片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4NDMyOHwzZjU3NDM4MDFlMmMyZjIwOWRkOGNiZDc3ZTY0NDc3MXwxNzQ2MTU2OTM3&request=yes&_f=.rar

网友:
板子图片下面链接是好的bios地址。

网友:
这个dell商用LATITUDE很少见,

网友:
英业达的老货! 文章字太多看得头大,我自己总结下。CPU PWM 干掉温控,BIOS第二脚电阻变异!PWM 的PG上啦电阻变异。 加汗PWM。。------OK

网友:
高手一出手,学习一下啊

网友:
一波三折的维修过程啊,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补充: 在去掉与温度检测脚的电阻后,CPU电压就出来了。是1.16V左右,此时无集显电压。当集显电压出来后,此时的cpu电压是0.8V左右。

网友:
故障点真多 能修出来不容易

网友(2020-10-09):
有点懵 看不懂楼主做了哪些的

网友:
看的我有点晕

网友:
呵呵,各位将就看看吧,在修这个电脑的时候,也是慢慢摸索过来的,没有明确思路。在写这个帖子也是将过程几乎都记下来了,没经过总结整理,啰嗦了点,希望各位见谅

网友(2020-12-15):
感谢分享  很好的维修分享

网友:
楼主是一比一还原修得过程啊!  应该像大师一样整理一下再发。。哈哈。

网友:
少见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