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 TPC-Q017经验之谈非常值得你一看,害我换了两个桥。

楼主(2019-10-20):
型号:HP TPC-Q017
板号:DAN61AMB6F0
故障:不触发
          我直接告诉原因吧,有些兄弟不愿意看那么多,你直接可以加分走人,当然是要感谢的,HP的这个一体机,估计其他也是,就是不插高压板那个排线,这机器不触发的。上这机器的型号和高压板的排线位置。

下面是整个维修过程,新手可以看看,老手可以飘过,记住加分哦,兄弟们。
    客户反映说是维修站检测CMOS电池电量低,不开机。留机检测,CMOS电池确实没有电啦,可是奇怪的待机3V 5V正常,开关灯亮,(这里一定要记住,就是迷惑的一个重点)开关电电压3V有跳变,不开机。
    这台机器两个两个BIOS,  一个EC ,一个南桥,示波器打EC也有波形,那就去南桥看看吧。
    测量晶振,直接短路,测量上面的电容,已经短路,这样也可以解释CMOS电量为什么可以耗尽,换吧。
   桥的型号,SR2CA,有人换桥,很快,测量晶振阻值,等等一切正常,这机器算是新吧,自己安装机器,没有插其他配件(这里一定要记住,就是迷惑的第二个重点),开关灯闪烁,待机一切正常,这个机器待机三个电压,3V  5V  1.0,都正常,就是不触发。
   又查一遍,还是找不到故障,难道桥没有换好?  再换一个,还是一个故障,郁闷之极啊!
  已经过了两天啊,今天再次拿起那个板子,反复测试,刷EC[/s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网友:
机器设计不一样,特别是新机器,留心留心再留心

网友:
你修这个还有图纸  我有一台 TPC-Q010  板号daowjymb6e0  能开机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电流跑到3.3到2.9来回跳变 u16无供电 屏供电无  找不到图纸  准备放弃了

网友:
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新款机器都这么变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 很奇葩 谁会想到, 难倒 屏上有 是么信号?

不是屏,是高压板。

网友:
学习了 故障是挺怪的

网友A:
这个确实 很奇葩 谁会想到, 难倒 屏上有 是么信号?

网友:
干净利索,直接故障原因,赞一个!

网友:
ec检测不到屏而阻止开机?挺怪的

网友:
我遇到过    而且这机子挑电源头     能触发但是报警

网友:
现在的这种新款机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HP 一体修的最多的就是 教育采购的 ONE 400G1  还是稳定了。要么BIOS 要么大短。还没有修过别的问题。

网友:
问题之奇葩说,还是少走弯路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插高压版开不了机的,这个机器还没遇到过,加分了

网友:
惠普设计真*脏话*坑人。碰到一个主板CMOS电池2.7Ⅴ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要超过3V以上。刚开始不知道惠普笔记本都把手机那么坑,搞这个主板买元件换元件搞了两三天。最后才发现这个坑。

网友B:
2个月前回收的这台一体机,故障一模一样,裸板研究了那么久,正想想着保费处理了。装起来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月前回收的这台一体机,故障一模一样,裸板研究了那么久,正想想着保费处理了。装起来就好了,非常感谢。

帮到你很高兴!

网友:
待机就检测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