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开机出现CARD ERROR

楼主(2019-10-20):
控电脑开机出现CARD ERROR
能亮机,进入硬盘DOS系统,一会出现CARD ERROR ,提示卡错误。就插一个硬盘,而且进硬盘系统了,其他没有插卡,怎么显示卡错误呢?

post_deleted

网友:
板载CPU  内存,网卡,有硬盘 软盘插口,有PS2键盘插口 有VGA显示插口  一块板就是一个电脑

网友:
这个卡估计用在几十万的设备上的。。。

网友:
修好就发财了

网友:
工控机麻烦

网友A:
还有同样设备吗?有换用硬盘过去试下,

网友B:
应该是32MB(系统盘)的问题,虽然能进DOS,但工控机不会只是要个C:\,它应该进DOS后自动进入工控的应用程序,或者是要先关联某个转接设备。向客户询问下使用情况再分析原因。——是不是客户还有个U盘什么的,开机DOS后要读某种存储上的数据。

网友:
提示外部数据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同样设备吗?有换用硬盘过去试下,

硬盘换过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32MB(系统盘)的问题,虽然能进DOS,但工控机不会只是要个C:\,它应该进DOS后自动进入工控的应用程 ...

硬盘和系统换过没问题,DOS开始了一个界面一会就错了,不能进入工作界面。感觉检测到啥不对,只插一个硬盘,这个133M的不支持U盘。可能是外接驱动卡接口电路错误, 可是另外一台驱动板不插电 单独这个板上电 也进工作界面不出错。明天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同样设备吗?有换用硬盘过去试下,

硬盘和系统换过没问题

网友:
放一下电,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盘和系统换过没问题,DOS开始了一个界面一会就错了,不能进入工作界面。感觉检测到啥不对,只插一个硬 ...

如果是MS-DOS嵌入式系统就难了(懂单片机的会搞)。你把"32MB"取下开机是什么 情况?因为能开机、能进DOS,早期BIOS没有现在强大,开机后热扒都不死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32MB(系统盘)的问题,虽然能进DOS,但工控机不会只是要个C:\,它应该进DOS后自动进入工控的应用程 ...

两块版运行环境一样吗

网友:
还是找准图纸,然后在焊,估计找到一样的,这个芯片也不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块版运行环境一样吗

一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MS-DOS嵌入式系统就难了(懂单片机的会搞)。你把"32MB"取下开机是什么 情况?因为能 ...

硬盘不插 就显示没有引导设备   和现在的电脑一样显示

网友:
是不是软件读取控制卡之类的提示?你别的卡没插,软件读取到那张卡没反应就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32MB(系统盘)的问题,虽然能进DOS,但工控机不会只是要个C:\,它应该进DOS后自动进入工控的应用程序,或者是要先关联某个转接设备。向客户询问下使用情况再分析原因。——是不是客户还有个U盘什么的,开机DOS后要读某种存储上的数据。

可能是个加密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