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LUS,自动上电,关机后不断电。维修一下多少钱?

楼主(2019-10-20):
来个江浙沪的维修师傅帮我修一下,谢谢!

网友:
Update bios or exchange another bios

网友:
这个联系迅维快修

网友:
我有个p8b75m lx plue的板子  和你换换就好了

网友:
这个各地都不一样的啊

网友:
查点位图 找找绿线连接5v的 电阻 是不是阻值变大了我的是p8b75m lx plus  和你的一样 关机不掉电 就是这个电阻阻值大了

网友A:
电阻位置已经标出来了  你的应该也在那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位置已经标出来了  你的应该也在那附近

据说是通病330坏了,需要换330。

网友:
先弄点积分,然后在家中

网友:
这个是来找工程师的。自己学习丰衣足食。

网友:
自己学,或者花点钱给维修人员,把时间花在你擅长的事情上,个人认为学这个划不来。毕竟做点别的事情赚个百把块还是很轻松的,自学估计要花好长的时间。

网友:
自动上电可能是开关信号被拉低了,查查io吧或者看看绿线有没连接到排阻,那个排阻也容易坏

网友B(2022-08-29):
引用 网友A:
电阻位置已经标出来了  你的应该也在那附近

这个电阻阻值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