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AD颜色变这样,是反转了还是排线?

楼主(2019-10-20):
会员1218448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排线排除一下 或排除屏幕

网友:
刷机秒杀……

网友A:
搞定了 颜色反转了  通用 辅助功能 但是不知道怎么会自己变这样 苹果质量不咋的

网友:
一样样排除下

网友:
p一定是自己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 颜色反转了  通用 辅助功能 但是不知道怎么会自己变这样 苹果质量不咋的

苹果质量不好?难道安卓的好?

网友:
恢复出厂必杀技

网友:
你开了颜色反转
设置里面有

网友:
苹果的还有什么系统桌面变大。语音报字盲人模式。

网友:
这跟质量有关系???

网友:
像是颜色反转啦 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