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笔记本小马41,通病的3个现象。

楼主(2019-10-20):
通病是键盘问题

机器是一个公司里面用的,应该有好多台,前前后后拿过来三台。

第一台键盘串键,很简单就能判断是键盘的问题

第二台现象是,进系统后按键盘ZXCVBN。。。这一排会直接关机,也就是一打字就关机严重影响使用。进PE测试所有的键都没问题。怀疑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后故障不变。换键盘后正常。

第三台是今天拿过来的,现象是插电自动开机,不亮机反复重启。拆机放电故障不变,拆下主板发现不会自动开机。手动短接EC107脚触发亮机进系统。装起来测试发现一插键盘就自动开机重启。判断键盘问题,已经订货,贼贵。还不好换。

爱,老婆 + 2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这种牌子的键盘能订到也是奇迹,杂牌机一般不好定

网友:
杂牌机修着痛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牌子的键盘能订到也是奇迹,杂牌机一般不好定

是啊,键盘还分两种,不通用,还贵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键盘还分两种,不通用,还贵

QUNIAN 去年 换过 这个键盘,要 100多成本,淘宝好像就只有一个人卖。。

网友:
确实这种键盘不太好买到

网友:
这键盘挺隔路啊!话说昂达也不算杂牌,最多也就是低端货

网友:
哪都能看见你

网友:
杂牌的键盘不好找哦,有的价格也巨贵

网友:
是不是进水啦 一般不会自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