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r主板触发,不亮机

楼主(2019-10-20):
通电看到CPU_LED灯常亮红灯,测CPU供电1.79V高了,在线测供电mos管也没有短路的是哪里的问题呀,高手们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Bios刷了,不行才发的帖子,是从本网站上下载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插测试卡显示e1(内存放在B通道),当内存放在A通道时卡在e2上'

网友A:
桥芯片侧边有个  标识 29 的8角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芯片侧边有个  标识 29 的8角芯片换一个试试

谢谢大师的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大师,是这个芯片吧,上面有标有29元件型号是rt8065zq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芯片侧边有个  标识 29 的8角芯片换一个试试

我测了一下,它应该没有问题,他是桥内me的1.05v供电的控制芯片,输出1.05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芯片侧边有个  标识 29 的8角芯片换一个试试

大师,你修过这机器,这机器有两个32.768晶振O2X1波形都正常,SX1没有波形,请问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

网友:
没跑码按赢启动修,跑码了卡在哪里按软启动修

网友:
刚刚修了一块z97-A,开机掉电换那个八角芯片修复,丝印29  2K   实际型号是:RT8065

网友:
加焊桥SX1有32.7波形了,可是内存的时钟没有波形,从哪里查,不会是桥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芯片侧边有个  标识 29 的8角芯片换一个试试

这个故障楼主估计真的搞不了,29小八脚 的是会掉电的现象。和不跑码无关。

网友:
我就是骗点积分

资安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楼主估计真的搞不了,29小八脚 的是会掉电的现象。和不跑码无关。

是的,学艺不精呀!看来还得好好深造!

网友C:
CPU高了,查上管G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高了,查上管G极电路

Cpu电压应该是正常的,用i7处理器测是1.79v.i5-4570电压是1.73v,和正常机器一样的

网友:
有可能的地方都不放过,我就犯过这个错走了弯路

网友:
1150主板CPU电压就是1.8V,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看跑码是不过内存啊,查一下内存条件看看

网友:
擦一下CPU看一下针脚,换内存,看一下有没有断线,内存槽的条件正常吗

网友D:
S_SMBDATA_MAIN、S_SMBCLK_MAIN打一下波形,+1.05ME也打一下波形,+VTTDDR量一下有没有0.75V,BIOS从华硕官网下载啊,这个板子是有Intel ME的啊备份的不行的要不官网要不原厂BIOS,官网下载的BIOS不能直接刷因为格式不对,要用WinHex把BIOS十六进制 头文件的00000800前面的全删除就可以了,另存为就可以了直接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_SMBDATA_MAIN、S_SMBCLK_MAIN打一下波形,+1.05ME也打一下波形,+VTTDDR量一下有没有0.75V,BIOS从华硕官网下载啊,这个板子是有Intel ME的啊备份的不行的要不官网要不原厂BIOS,官网下载的BIOS不能直接刷因为格式不对,要用WinHex把BIOS十六进制 头文件的00000800前面的全删除就可以了,另存为就可以了直接刷了

谢谢,BIOS我是从官网下的,是去了800头另存的,内存测时钟没有频率和波形,桥输出到cpu有波形

网友:
今天抽空看了一下这主板,发现H_VIDCLK没有电压,HR5没有元件,请问大师们,这没有电压是正常的吗,正常是没有这电阻吗?

网友:
结果又找了一个bios刷上,跑上码了,可是集显不亮,主板上vga_led常亮红灯,装上一块独显,亮了,可是tpu还是常亮红灯

网友:
长期招主板工控维修人员w15017483676

网友:
坏了,好不容易修好了,今天客户来取i7-4790K居然不亮机,CPU红灯又常亮了,从官网下了2401低版本的BIOS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