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8青春版短路

楼主(2019-10-20):
我是小白。哈哈哈,小米8青春版,用着不开机,接表短路,电源pm660发烫直接拆了,然后打表不短路了,再测一下旁边的几个电容,还是接地,估计就是电容问题导致电源ic发烫,然后想问问,怎么测是那个电容短路,,,因为一路好多连着接地,不可能都拆了吧,哈哈哈。
谢谢各位指导一下,烧机怎么烧,放点煤炭吗,哈哈哈

网友A:
.在电容上加电,看看哪个电容发热,去掉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电容上加电,看看哪个电容发热,去掉即可

意思就是直接负极接地,正极接在短路的电容上吗?电压4.2够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直接负极接地,正极接在短路的电容上吗?电压4.2够不够。

是的,就是这样,4.2V可以,但是建议从低电压慢慢升,毕竟也不知道后面的耐压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这样,4.2V可以,但是建议从低电压慢慢升,毕竟也不知道后面的耐压是多少

不知道是不是放法不对,烧不出来,大小电源都换了,一样,短路的电容拆了几个一样。。。晕了我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放法不对,烧不出来,大小电源都换了,一样,短路的电容拆了几个一样。。。晕了我都

烧不出来是一接电就打表还是不发热?打表就换电池烧吧,不发热就麻烦了··············,不过一般都是会发热的啊············短路的,都接地了,又不是微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不出来是一接电就打表还是不发热?打表就换电池烧吧,不发热就麻烦了··············,不 ...

字库发烫,,哈哈,没救了

网友:
肯定能烧出来的,方法不对吧。

网友:
夹电,慢慢加电流。还有一种江湖大法就是,直接加3v 20A电流瞬间把短路点烧断

网友:
建议从0.8v烧起安全,因为有的线路耐压只有1.8或者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