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吹起来一个泡还能用么?

楼主(2019-10-20):
  这

网友:
这板子还能用么?

网友:
没事的  装好芯片接着用

网友:
当然可以用了,,,,只要电路搭接好,没事

网友:
大部分都可以用,回焊芯片时按压一下,温度控制好

网友:
把芯片装好,不影响使用

网友:
显示器是单层板,没事。

网友:
这个完全没有影响 只要板子铜箔没有断线

网友:
单层板,没事。

网友:
线路没断 装上芯片继续用。。。。。。。。

网友:
直接改成5线模块安全

网友:
谢谢大家,芯片吹上还能用已修好

网友:
可以用 ,这个板是单层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电源板没问题可以用的,你只要确定别的没问题就可以用的,

网友:
没事,电脑主板被我吹的鼓泡,芯片焊上去照样用

网友:
这个没影响 不是多层板 看表面线路就可以

网友:
我吹鼓过,一会就复原了,虽然有吹鼓的印子,不过可以用,只要线路没断,信号线绝对没问题,供电线就不好说了。

网友:
显示器电路一般比较简单,所以电路就是线断了,也可以飞线解决

网友:
显示器的。破个洞都能用。没事的。关键你得线路会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