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F1不加电,待机0.01

楼主(2019-10-20):
         雷神911-F1不加电,显卡供电三个上管就烧了二个,这种情况显卡挂了的可能性很大吧

网友A:
这不一定哈,测一下显卡的供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一定哈,测一下显卡的供电阻值!

正常多少,这种显卡阻值应该都差不多是00了吧,能测出来吗

网友:
测一下显卡的供电阻值!

网友:
GPU不一定会挂的  遇到挺多这样的   大多数可以搞定

网友:
用好一点的电表 核心阻值大概8-6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