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晶体管什么主板上面有。告知一下

楼主(2019-10-20):
脑壳痛 刚刚看了看,这个图纸是错的

网友A:
联想的主板上在。  DV14 HR MB 10315-1M

网友B:
改一个 MOS 管 不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 一模一样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主板上在。  DV14 HR MB 10315-1M

它上面的晶体是大的。。。装不上去。我上面是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上面的晶体是大的。。。装不上去。我上面是小的

好吧。照片上看不太出区别。

网友:
我记得hp的新款机器好像都有这种,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这个型号

网友:
淘宝上 直接搜他的型号呢,苹果的主板上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一个 MOS 管 不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 一模一样哦

那个图纸标识是错的,与实际芯片不符合

网友:
改一个更稳定

网友:
你告诉我,,,怎么改

网友:
没有修道这样的机器 不要看到真实情况

网友:
直接在问卖芯片的就行啊,这种都少的。,

网友D:
这个是转换管,N沟道的,改一个就好了,图纸已经明确表示了。具体脚位你只能测量,板子没在手上谁也不好给你说怎么飞线,但是你可以根据外部的原件来判断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转换管,N沟道的,改一个就好了,图纸已经明确表示了。具体脚位你只能测量,板子没在手上谁也不好给 ...

错,这个是带上下场管,还带控制的电源芯片,图纸是错的,实物看下。

网友:
是什么机型?DLL的1.05v爱用。

网友:
从上到下看了半天,问这个管哪里有,只要是笔记本主板都有,什么装个N沟道的管子就可以了。

网友:
看起来貌似联想t系列笔记本用的那种玻璃芯片

网友:
看着有点像,自己查图纸对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