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2P不开机

楼主(2019-10-20):
接到一部华为nova2P,顾客说好久没用了,现在也打不开了,拆机检查,电池电压过低先给电池激活,电池激活可以了以后扣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插充电器发现充电电流检测器报短路,排除尾插,BTB排线,确定主板问题,经过检查发现D2901对地短路,去掉以后充电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去掉后不用补料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后不用补料了嘛?

这是保护型的管子,如果对地短路了,直接取了不用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分享,谢谢楼主

遇到两台了,一台200

网友:
多谢分享!祝你大富大贵!

网友:
维修犀利学习了

网友C:
这个是不是稳压二极管来的,电压过高保护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稳压二极管来的,电压过高保护什么的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稳压二极管来的,电压过高保护什么的

是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