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 黑屏问题测试过

楼主(2019-10-20):
此机器 多为通病   遇到先不要动显卡  少走弯路    先可刷BIOS     刷完BIOS  有黑屏现象    可更换显卡供电CPU旁边的APL5930     PU16    和主板南桥下面的此芯片对 换位置  即可  不影响使用      BIOS已测试过  里面有说明

网友:
BIOS是迅维有的暂时保留吧 说明详细

网友:
感谢楼无私的精神,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