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DM 可调电源 30V 5A 如何改10A

楼主(2019-10-20):
安泰信APS3005DM 可调电源 30V 5A 如何改10A 现在是5A 的电源 四位数显 5A 的现在新机器都不够用了!
有没有哪个大神改过的、把5a 改成10A

网友:
与楼主站好队,等师傅指导

网友:
首先就要把变压器换掉

网友:
不如买个新的10a

网友:
更换相应的变压器、功率管、电位器、肖特基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想到了就这些了,具体实施用仿真软件仿真得出具体的参数,还是有难度的,替换元件够你忙上一阵了,而且成功率看你水平了,不差钱的话直接买新,不过热衷DIY的话,强烈您动手做一下,那种乐趣只有电子粉丝才能感知的!

网友:
正如我房子水电装修都是自己铺线铺管的,一方面省钱,另一方面就图个乐趣,还有生活家电,汽车电路方面的维修都是自己搞定的!DIY精神所在

网友(2019-11-21):
我有个车1.5排量的  我想改成5.7的,

网友:
改多的成本可能高,建议弄个新的了

网友:
只能帮你到这了,具体看大神来试验了

网友:
曾经听说,可以把取样电阻换成把原来小一些的,可以提高输出电流

网友:
1,换500W的变压器。
2,加两个2N3055和两个0.33电阻。于原来的2N3055并联。
3,增大D880散热片。
4,减小R8和AR1的阻值。
5,加大R7阻值。
6,最后调整VR2。
7,不建议改。

网友:
没有必要,首先把牛牛换,不如把电脑电源改一下,10A30V的

网友:
首先换个大变压器150瓦,电压和它一样的,输出功率管换大功率的,或者再并联一个

网友(2019-12-26):
变压器是个渣渣,5A都够呛,怎么改10A,一来二去,买一台都没有改装的贵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