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讯景R9 370黑屏,这两个电感到底是不是都是显存供电啊

楼主(2019-10-20):
前几天收了个讯景的R9 370,检查发现掉了两个件,补上后能亮机,进系统撸了一下通过,跑3D时出错,重启不亮了。用集显进系统,设备管理器能看到标准显卡,但是显示感叹号。
先是怀疑BIOS,网上到处找不着,在坛子里找到一个370X的,刷上还是不行又刷回去了。
后来用GPU-Z仔细查看,发现里面的显存容量为零,测显存供电俩电感,一个1.5V一个才1V,而且两个电感互不相通。测阻值,1.5V那路是22欧,1V那路100多欧,测8颗显存的滤波电容都是通1.5V的,难道1V那路不是显存供电么?4组核心供电在板子的另一头,应该这组不是供核心的啊?坛子里大神多,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供电啊?

网友A:
这个卡bios我有几个不同版本的,供电是分核心和显存,左侧核心1v,右侧应该是显存1.5v,gpuz看显存为0不是显存问题,是驱动没有加载,看不到显存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卡bios我有几个不同版本的,供电是分核心和显存,左侧核心1v,右侧应该是显存1.5v,gpuz看显存为0不是 ...

谢谢,又学到东西了!下午不停测试,有点亮一次:两条红色竖条,进系统就黑了,然后再也点不亮了。不知道是不是显存问题,没有BGA,可能还是放弃比较好

网友:
可能是核心或显存虚焊吧,显存可能性大,没bga用热风枪试试

网友B:
多少收的,翻车了吧

网友C:
换个HDMI接口就好了,讯景通病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卡 能用就是开机一会儿就黑屏   只有重启才能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收的,翻车了吧

废品价60收来练手的,现在生意清淡,有时间搞些研究。前段时间自己手机坏了,折腾好久差点报废好在最后搞好了,哪天整理下发上来水点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少收的,翻车了吧

废品价60收的,练手。最近生意惨淡有时间学习了,前段时间自己手机坏了折腾好久,差点搞报废好在最后修好了,哪天整理下发上来水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HDMI接口就好了,讯景通病

我好像一直没有试过HDMI,DVI两条竖条是通病吗?明天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废品价60收的,练手。最近生意惨淡有时间学习了,前段时间自己手机坏了折腾好久,差点搞报废好在最后修好了,哪天整理下发上来水点经验

我25收了个6770修好了,第一次修好显卡好激动

网友:
1v好像是总线供电

网友:
没修过这个板子

网友:
1V  应该是核心供电

网友:
1v是PCIE供电的,有感叹号,说明装不上驱动,可能是BIOS文件 BIOS芯片 或核心虚汗!一般用烧录器提取 清空再写入再校验,正常的话加焊核心,还不行,那就测着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25收了个6770修好了,第一次修好显卡好激动

前段时间50收了个R9 270,烧板的,刮板补线修好了

网友:
今天下午闲着没事,又把它翻出来调戏一番。先试着加焊显存,老风枪不知道还有多少性能。所以吹了一下焊锡丝试试,温度偏低的厉害。干脆调到330度,抹焊油,每颗显存吹6分钟,快吹完了才找到红外测温枪,往吹了5-6分钟的显存表面测,才220-230度,%@&#……。不管了,先上机试试,亮了!但是时不时会花屏,装完驱动进系统黑屏。下步看看是不是提高温度再吹下显存试试,有空把核心也再吹下

网友E:
咸鱼收的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卡 能用就是开机一会儿就黑屏   只有重启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咸鱼收的吗?

闲鱼,哈哈哈哈哈哈,上面一个比一个老手

网友:
1v的是核心供电1.5v是显存